[电子元器件] 方波通过三极管放大

楼主(2014-04-23):
FPGA板子产生的500KHZ,3.3V的方波想通过三极管将电压放到到24V,频率不变
各位大侠看一下,但是输入信号通过2K电阻后电压就只有一次跳变,连接电路如下,三极管型号为2SC3858

网友A:
是不是输出端口带载能力太小?看电路没有什么问题啊。(你在2K的电阻上并一个电容试试,只是解决开关速度快慢的问题,感觉不是开关速度原因)。

网友B:
输入信号通过2K电阻后电压就只有一次跳变

若是如此,估计三极管饱和较深,来不及退出饱和。
500kHz方波,这个频率不算低,集电极负载电阻10k可能太大了。

网友C:
减小基极的电阻试试

网友D:
负载和管子不匹配。

网友D:
应该挑频率高一点,负载电阻还可以再小一点的。

网友E:
管子什么型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管子什么型号的?

2SC3858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负载和管子不匹配。

管子型号2SC3858,那负载应该设为多少呢

网友D:
这里管子电流只有2.4mA,你可以先找个频率高一点电流小一点的管子试。然后2K电阻可以不动,调节10K电阻试。

网友F:
深度饱和,应该增大基级电阻,减小集电极电阻

网友G:
确实是开关速度达不到要求

网友:
同意ls的,频率太高了。

网友H:
看手册开关速度也就300K左右吧。500K超了吧

网友I:
什么叫做“电压就只有一次跳变”?

网友J:
输入和输出有180度相位差

网友K:
最有可能是楼猪把脚位搞错了:D

楼主:
引用 网友G:
确实是开关速度达不到要求

对于这个速度,有没有可以推荐的三极管

网友G:
引用 楼主:
对于这个速度,有没有可以推荐的三极管

有很多都可以,你自己看看

网友G:
引用 楼主:
对于这个速度,有没有可以推荐的三极管

三极管选型

网友L:
这样的,在管子的C-E间有一个让人蛋疼的寄生电容,像这种功率管的这个电容我就设成80pF吧,我查了手册没给出,你可以自己用电桥测量。
然后呢500kC的频率,周期应该是2uS吧,那么,集电极电阻给C-E的极间电容充电的时间常数就是
RC=Rc*Cc-e=0.2uS(周期的1/10)
算出来的集电极电阻最大值也就2K5,取标准值就2K4。
你看你的电路是不是取值不合理呢?我现在还没给你算密勒效应产生的延迟呢。
你可以把基极电阻干掉,加装发射极电阻,通过反馈削弱密勒效应。
望我的建议对你有用,祝你成功。

网友M:
肿么看起来这电路不像是放大,也就是控制24V通断而已。

网友N:
10K的电阻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查了一下你用的晶体管是大功率的,直流增益也就30v/v,估计是你的2K电阻太大,晶体管不能饱和导致的

网友O:
基极电阻改成1K以下试试,是不是现在在放大区间?

网友P:
这个现象楼主最好贴个图出来

网友Q:
感觉频率有点高

网友R:
三极管换8050之类的,10K电阻换1K左右的,3858频率不够,寄生电容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