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IDC3 使用MPLAB烧写失败

楼主(2014-04-23):
如图,每次烧写都会报这样的错,在其他片子上试过也会出现类似错误,所以怀疑是软件或者
ICD3使用有问题。那位遇到过这个问题帮忙解决一下吧!谢谢啊!!

楼主:
使用MPLAB X IDE 同样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A:
是不是烧录接线接错了

楼主:
clean read都没问题

网友B:
没有正确的读到芯片的ID号,或者是芯片根本没有通电。

楼主:
问题找到了,编程电压3.3V ,可能由于 Code protection导致下载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