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芯片] 请教两款关于2.4G模块A7125和A7325

楼主(2014-04-23):
是这样的,我现在用到笙科电子的A7325作为2.4G发送端,用A7125作为接收端,程序下载到单片机后,发现没有一点动静都没有,我想请教有调过2.4G的朋友传授点经验,比如您以前是怎么样调试出2.4G的,另外,如果那位朋友有以上我说的这两款IC的例程,麻烦能传份给我,万分感谢。我这里把我的代码贴出来吧。对了,以上代码中,发送用的是新唐NUC120LE03AN单片机。接收用的是STC12LED5608AD的单片机。

楼主:
嘿嘿。自己给自己结贴吧,折腾了几天终于把这两个模块调通了

楼主:
怎么无满意答案结贴了没人参与还要扣分呢,二姨啊,把分还给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P 没人回答是不是要还我分呀,哈哈。管理员大哥哥。

网友B:
您好,我司代理台湾AMICCOM(笙科)RF全系列产品,A7125及A7325我司都有代理,不知道能否协助到您这边?

网友C:
Amiccom  A7325 A7125 参考例程

最新推出 A8105 BLE 4.0模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我司代理台湾AMICCOM(笙科)RF全系列产品,A7125及A7325我司都有代理,不知道能否协助到您这边? ...

已经解决问题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Amiccom  A7325 A7125 参考例程

最新推出 A8105 BLE 4.0模组

这个天线要绕成这样?效果咋样?

楼主(2014-08-01):
引用 网友E:
7108这种已经设计成透传模式了,只能做从机,不能当热点

这么神奇?我用2.4G一直都是拿它来透传数据,作为热点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F(2015-05-19):
楼主你好,我也卡在这里了,能否把源程序发给我看看呢?感激不尽

楼主(2015-08-23):
我发的上面贴子中的代码没有问题,可以有的。你下载去测试下。

网友G(2015-12-17):
楼主可以了解下SI24R2 ,也是单向的。功耗更低,距离更远 你懂得。

网友H:
没接触过这两个模块,不过有个疑问,为何收发采用两个模块?

网友I:
引用 网友B:
您好,我司代理台湾AMICCOM(笙科)RF全系列产品,A7125及A7325我司都有代理,不知道能否协助到您这边? ...

加我QQ 2355898183  , 1411570752 找笙科芯片

网友J(2017-01-06):
引用 网友H:
没接触过这两个模块,不过有个疑问,为何收发采用两个模块?

好像它们是单向芯片,发射跟接收配对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