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复位抗干扰设计

楼主(2014-04-23):
各位大侠,请教一个关于单片机复位的问题。我要用ARM去控制STC89C52单片机复位(ARM板与STC板独立),这样复位将离STC89C52较远了,那么复位电路就需要抗干扰设计了。想请教如何设计这个复位电路!(包括上电复位、手动复位、ARM复位)

网友A:
复位信号太长的话容易受到干扰,可以加一个单与门电路使得RST驱动能力更强点

网友B:
RS485通信,收到复位的指令(协议)就复位。

网友C:
较远是多远?

网友D:
成本不是很敏感的话,给单片机选个有手动复位加上电复位的复位芯片imp812之类,要一块钱1片。然后ARM驱动个光耦,光耦输出端直接接在imp812手动复位引脚上就可以了。电流型驱动加光耦隔离,再加上复位专用芯片去抖动,很可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RS485通信,收到复位的指令(协议)就复位。

我用的是232通信,用232收到复位指令再复位可以不?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较远是多远?

这个远当然不是太远了,但是由于STC和ARM不在同一个板子上,那么ARM给STC的复位信号势必要走很长的线了。这样复位信号就会收到高频啊、大功率啊、模拟信号等的干扰了,就会使STC经常复位或者无法启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成本不是很敏感的话,给单片机选个有手动复位加上电复位的复位芯片imp812之类,要一块钱1片。然后ARM驱动个 ...

多谢高手给的建议,经过考虑还真的很可靠,但是成本优点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