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RGB输入电路

楼主(2014-04-23):
最近开发一款产品,在市场上找到同类的机子拆开研究,对于模拟RGB输入电路有点疑惑,请教一下:
对于RGB输入增加一个NPN的射随器,这个好理解,但是为什么其E级接到-5V电源?R4/R5和R6是否构成分压?

另外对于SOG,使用了PNP射随器,为什么不使用和RGB输入相同的NPN射随器?使用D1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

请各位高手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RGB信号会有一点点负压,用个-5V可以保证负压部分不被削掉,现在已经很少这么用,因为视频放大器也不贵,电路结构简单,性能又远远好于三极管电路,比如用于1080p的SGM9117,用于1080i的SGM9116,还有用于标清的SGM9119,都是很常用的型号。
SOG信号比较特殊,是PS2自己弄的一个信号格式,同步信号放在了G信号里,这里放个二极管还看不出设计意图

网友B:
二极管可以起到一个保护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RGB信号会有一点点负压,用个-5V可以保证负压部分不被削掉,现在已经很少这么用,因为视频放大器也不贵,电 ...

这里的NPN只是射随,没有放大作用。-5V的作用应该像你说的保证负压部分不被消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极管可以起到一个保护作用

请问保护什么?

网友B(2014-07-12):
引用 楼主:
请问保护什么?

可以防止反向脉冲搞坏I/O口内部管子

网友C:
二极管的作用是提起G信号中的一部分作有效信号输出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