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72 Custom_HID

楼主(2014-04-23):
STM32F072  Custom_HID   有没有 修改好的, 64 字节双向传送
ST 的历程 是 2个 字节传送的! 不知道怎么修改

网友A:
描述符, 端点配置, 缓冲接收发送三个方面。

楼主:
有没有人 做过啊??

网友B:
像2楼说的那样,描述符,端点配置,FIFO分配,report descriptor,对应的setup函数这些地方改改就可以了,同时问一下楼主,072的i2s支持全双工么,(MCLK,BCLK,LRCK,DAC_DAT,ADC_DAT)5根pin.

网友:
同在学072的usb,hid还没看。在弄cdc类!上传速度250Kb/s左右。 目前双缓冲还不知道怎么改..........不知道有没有朋友知道怎么实现全速?

网友C:
txbuf  rxbuf起始地址放宽
其他描述符不动,断点描述符,长度02改成40

然后还有一个初始化来着,记得也改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 修改好给大家分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