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D测试损坏对外接口滤波电容

楼主(2014-04-23):
测试条件:+-15kv,空气放电,放电网络330pF/330ohm,环境温湿度符合ISO10605要求;

  在产品供电的情况下,因为是有连接器的,所以在打空气放电的时候通过连接器会产生直接放电到电容端;这种形成的直接放电现象不可避免,而且经常出现图1负极端的电容被损坏,能够和内部上拉电阻形成分压,导致产品功能状态改变;图2也出现过一次,图3没有测试过,据另一同事说没事(二极管未损坏);
  自己了解0.1uF的电容作为滤波是应该靠近输入端口的,而且电容两端电压不能形成突变,在ESD放电的时候会形成短路直接泄放掉,是否ESD的空气电离直接放电已经超出电容的承受能力导致电容损坏?
  另一同事说是因为电容充放电的回路没了导致的,因为图2的这个电容就出现一例;但是我觉得这个分析应该不成立,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建议和分析?

网友A:
静电问题多是放电回路出现了问题

网友B:
根据电容的定义公式c=q/u,放电瞬间电量为15kv*330pf,在0.1uf电容上形成的电压为u=q/c=15kv*330pf/100nf=49.5v考虑到放电设备无法完全放电,所以电容不会是过压导致的损坏。建议检查电容物料是否有问题,更换为1206或插装端口电容一般要比内部高一个电压等级改用100v的。另外防静电一般用1nf一下的电容效果比较好。

网友C:
用1nF/63V, 然后串一个400---1K的BEAD + 10K/0603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电容的定义公式c=q/u,放电瞬间电量为15kv*330pf,在0.1uf电容上形成的电压为u=q/c=15kv*330pf/100nf=4 ...

谢谢,让我了解一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电容的定义公式c=q/u,放电瞬间电量为15kv*330pf,在0.1uf电容上形成的电压为u=q/c=15kv*330pf/100nf=4 ...

这个电容不全是作为防静电使用的,是滤波和睡眠充放电使用的,后端还有一个1nF的。

网友D(2021-12-06):
1.静电ns级上升时间,你确定一个0.1uF、自谐振频率在十几兆的电容能响应?2.15kv打上去,用普通耐压就能抗住,你当人家用±几kv的电容是白瞎功夫,闹着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