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编译出错

楼主(2014-04-23):
.请问各位大侠,俺在KEIL MDK5.1下编译出错,请问是什么错?
.\..\..\common\kinetis\MK20D7.h(2525): error:  #3092: anonymous unions are only supported in --gnu mode, or when enabled with #pragma anon_unions

网友A:
楼主,你用的是什么工程呢?
在keil根目录下:C:\Keil_v5\ARM\Pack\Keil\Kinetis_K20_DFP\1.0.2\Boards\Freescale\TWR-K20D72M\RTX_Blinky
有个K2072m代码,你跑试试。

网友A:
你头文件是用的根目录下的出错的吗?
看看这个头文件和你的一样吗?

楼主:
请看调试界面,换了个头文件,还是错,头文件应该加在什么地方呢

代码

代码

楼主:
图片怎么上传啊,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片怎么上传啊,晕

图片你已经传上来了,就是太大框了,看着眼花,我先看看你题,马上回你哦。

网友A:
楼主,你图片怎么放那么小,实在是没法看啊,你重传下。把图片大小不要弄太多的空白处啊。

网友A:
你的代码是自己写的还是哪里的?
能不能把工程上传给我看看?

楼主:
飞思卡尔的官网里的例程FREE SCALE USB STACK v4.1.1中的例程,里面的KEIL 工程,我这边通通编译不过,都是头文件问题,我自己加了头文件还是不行,郁闷!难道什么地方没设置好。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 ... DICALUSB&fr=gtl

网友A:
引用 楼主:
飞思卡尔的官网里的例程FREE SCALE USB STACK v4.1.1中的例程,里面的KEIL 工程,我这边通通编译不过,都是 ...

楼主,USBstack很多例程,到底是哪个?你把工程的默认按照路径告诉我啊!

网友B(2015-01-10):
引用 网友A:
楼主,USBstack很多例程,到底是哪个?你把工程的默认按照路径告诉我啊!

我也遇到了跟楼主同样的问题,请问能不能帮忙解决下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了跟楼主同样的问题,请问能不能帮忙解决下呀?

你可以新建一个问题贴,把问题描述清楚,用的是具体代码是什么,遇到怎样的问题,以及你用的芯片型号等。
我会帮你解答。

网友C:
编译器的版本不一样吧

网友D(2015-02-13):
数据类型不对。

网友E(2015-08-13):
请问怎么解决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