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无刷马达电流和力矩的关系

楼主(2014-04-23):
力矩和电流成正比吗。想保持恒定力矩是不是需要电流恒定才行。

网友A:
力矩和电流成正比吗,如果控制器工作正常的话, 宏观上讲,力矩和相电流基本成正比。
微观的瞬时值,会因为磁场和相电流夹角的变化,形成一定的脉动特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力矩和电流成正比吗,如果控制器工作正常的话, 宏观上讲,力矩和相电流基本成正比。
微观的瞬时值,会因为 ...

你好,我在做电动单车控制器,电动自行车这种马达,应该做电流环和速度环吗。我现在开环,只是简单的读霍尔信号换相,没做恒流处理,感觉带载能力不行。空载转的倒是挺好的。

我观察过市面上产品的波形,他们在换相的时候做了电流补偿,不过不知道具体怎么实现。用的什么策略不清楚,只是根据波形知道做了电流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