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TMS320F2812 调试问题

楼主(2014-04-23):
在使用CCS4时,打开了一个工程,编译无误后,选择Target-New Target Configuration建立成功后,现在选择下面的Launch TI Target,然后弹出一个对话框,显示内容为:Target configuration,C:/Program F:les/Texas Instruments/ccsv4/common/targetdb/configuration/BH-USB560M-TMS570LS20206SPGE.ccxml,does not have a valid setup,please configure the target and try again.
这个问题已经困扰我好久了,看到论坛上很久以前有人问过这个问题,但没有人回答,现在再提出求哪位大神解答一下啊,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欢迎新朋友    刚开始学习DSP的时候会遇到很多种错误
别急   建议你先找些编译正常的工程    在上面做修改

网友A:
从错误提示看不出来是什么错误     建议你打开CCS后写个简单的工程
然后运行看看CCS软件是不是正常?

楼主:
我编译的就是购买的开发板自带的例程,我自今重装了几次CCS软件,按着操作教程一步一步操作,但总是出问题,DSP学习连个门都入不了,但时间又很紧迫,真的让人心力交瘁。
所以真心的求大神带啊啊啊啊啊!!!

网友A:
我这里有分享代码    只是在CCS3.3下的
DSP2812全套视频+原理图+代码全部上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有分享代码    只是在CCS3.3下的
DSP2812全套视频+原理图+代码全部上传

谢谢,非常感谢

楼主:
我重装了一下CCS4.2,直接装在C盘,它就能用了,虽然我也不知道到底问题出在哪,但能用就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重装了一下CCS4.2,直接装在C盘,它就能用了,虽然我也不知道到底问题出在哪,但能用就好 ...

谢谢你的分享  你再琢磨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有分享代码    只是在CCS3.3下的
DSP2812全套视频+原理图+代码全部上传

F2812是MCU的嘛 为什么要说是DSP2812呢

网友A(2014-05-23):
引用 网友B:
F2812是MCU的嘛 为什么要说是DSP2812呢

化为MCU也是近几年的事    但是它完全属于DSP的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化为MCU也是近几年的事    但是它完全属于DSP的核

问一下版主哈 为什么把dsp核的2812归为mcu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问一下版主哈 为什么把dsp核的2812归为mcu呢

这个就不确定了啊   TI不知道怎么想的
C2000的系列和型号将会越来越多   满足各种需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不确定了啊   TI不知道怎么想的
C2000的系列和型号将会越来越多   满足各种需求 ...

2000系列的编程是不是和5000系列不太一样呀,我看C2000没有csl库 例程都是直接对寄存器进行操作。是不是呀版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2000系列的编程是不是和5000系列不太一样呀,我看C2000没有csl库 例程都是直接对寄存器进行操作。是不是 ...

C2000不用CSL

网友C:
按照提示的,看下你的编译器的设置的吧,肯定是有个地方的设置忽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