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035采样怎么计算转化为数字量?

楼主(2014-04-23):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应该是先有的0-4095的数字量,之后通过计算才能得到测量模拟量的大小的。

网友B:
这个应该是模拟量=(数字量/4096)*3吧。

网友C(2014-07-10):
AD芯片的转换速率,一般以KSPS或MSPS为单位.
满量程电压,现在一般常用的有1V,5V满量程的芯片,还有一些其它规格的,也有部分器件是可变满量程的,通常根据参考电压变化.几十毫伏的时没有的,要想达到满意的分辨率(由于AD芯片积分误差和微分误差以及 偏置误差的影响,最好信号峰值放大到满量程90%以上再送入AD)必须放大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