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027PWM波的问题

楼主(2014-04-23):
最近在调PWM波,发现当PWM波的频率很高时(比如200KHz),输出的PWM波形很正常,但是当频率降低时,比如降到200Hz,或者更低(10Hz)时,输出波形就有畸变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样的经历,希望可以得到大家的回复,谢谢。

楼主:
很恼人的问题

网友A:
看IC是否是因为共地线上造成的干扰,对IC的地线做优化隔离处理;将一些优化电路性能的电路先去掉。

网友B:
是不是电源出了问题呢?还是电路有什么问题?

网友C(2014-07-10):
不知楼主是否解决了问题?感觉还是干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