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串口的问题

楼主(2014-04-23):
   我在用M058s单片机做串口数据的发送
for(u32i=0;u32i<10;u32i++)
      {
        _UART_SENDBYTE(UART0,buffer[u32i]);

         while( (UART0->FSR & UART_FSR_TE_FLAG_Msk)==0;
       );
显示的数据为什么是从第二位开始发送的?

网友A:
第二位,你是指第一個bits是start,之後是bit2-bit9 才是資料,接下來是stop拉high嗎?
如果以上所述的,那就是基本的uart 協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