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近检测,主动红外传感器,信号不稳定问题????

楼主:
小弟之前准备做一个触摸桌的靠近检测系统,买了sharp的三款传感器,分别为GP2Y0A21YK,GP2Y0A21YK,GP2Y0A710K0F,检测距离分别为10-80cm,20-150cm,100-500cm。通过arduino读他们的输出计算障碍物的距离,同时在matlab上做图这个都实现了。
现在的问题是这三款传感器在所测距离范围的前半部信号很稳定,但GP2Y0A21YK,GP2Y0A21YK,GP2Y0A710K0F分别在60cm,100cm,300cm以后输出跳动很大。arduino的5v输出我用电容滤过波了
传感器的输出信号在输入arduino时也用电容接地滤波了。
大致情况是这样,请问各位距离远时信号跳动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2014-04-23):
下面的图是用matlab画出来的,纵坐标是距离,可以看到距离越大,信号的波动越大,100cm的时候波动引起的位置误差有正负十几厘米。
这个传感器的检测距离是20-150cm那个。
求问,如何稳定大距离时传感器的输出信号

楼主:
有大神出手帮小弟解答一下疑问吗?

网友A:
看资料传感器应该是红外类型的,内置了脉冲驱动,如果有干扰的话应该是外部的干扰。建议,加滤光片提高抗干扰。另外,红外线传感器对不同材质反射率不同,有跳变情况很可能是由于你测试的材质跟手册上说明的材质不一样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资料传感器应该是红外类型的,内置了脉冲驱动,如果有干扰的话应该是外部的干扰。建议,加滤光片提高抗干 ...

感谢回复,我说的跳变是被测物体固定时,红外传感器的输出在大距离时在某个值附近波动很大,我认为应该不是材质不同的问题。材质不同只能影响反射回来的红外线光的量比起别的变小或变大?不可能引起一个固定的物体上引起反射量的不断变化吧?
滤光片估计可以起到一定作用,我看看能弄到滤光片不。
还有我最后用滑动平均处理了一下采集到的信号,比之前稳定了很多,和大家分享一下

楼主:
继续更新,对每十个点的值求平方根,可以使波动变小,但只是相对的将波动量变小,信号和之前的差不多,还是不够平滑
然后对每十个点求中值进行滤波,得到的信号明显改善,采集到的信号平滑了太多

楼主:
继续更新,做完硬件的调试之后就是arduino与电脑的串口通信问题,之前是在VS上做,网上下到过类,但一直没搞定,最后专项Qt,它本身就有专门用于串口通信的串口QtSerialPort类,搞定,而且Qt在之后的交互界面的设计也很有优势,现在做演示界面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