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数字电源和模拟电源上电问题

楼主(2014-04-23):
(无正文)

网友A:
没有看到过这么处理的   只是核心板上的吗
核心板上一般都是一个电源共IO口电压和内核电压
只是分模拟地和数字地

楼主:
这块板把DSP控制和电机驱动电路做在一块板上了,两路开关电源:+5V提供数字电源和数字地,+24V提供功率电源和功率地,转换为5V后通过磁珠滤波,给运放和DSP模拟部分供电
别人画的板,我调试,之前DSP的ADC烧过几次,所以对电源这块很担心

网友B:
大部分DSP芯片要求内核电压先上电,I/O电压后上电

楼主:
这个没问题,就是不知道数字电源和模拟电源之间上电有没有先后顺序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块板把DSP控制和电机驱动电路做在一块板上了,两路开关电源:+5V提供数字电源和数字地,+24V提供功率电源 ...

首先 ADC烧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ADC的输入端没有做电位箝位保护   这个是必须要的
不然脉冲等都会冲击ADC    ADC严格要求输入电压范围的
你说的将控制和功率驱动模块做到一起   这个上电顺序我觉得首先要考虑你的控制在上电瞬间是
怎么工作的    比如上电瞬间后硬件结合控制器是让驱动模块等都是停止工作的
这个时候我觉得先后顺序关系不大   其他的运动方式也要考虑相关情况了
但是保护一定要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 ADC烧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ADC的输入端没有做电位箝位保护   这个是必须要的
不然脉冲等都会冲 ...

请问7812 7805的输出是否也需要箝位?我之前7812烧坏,ADC也跟着烧坏,模拟1.9V和模拟地导通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7812 7805的输出是否也需要箝位?我之前7812烧坏,ADC也跟着烧坏,模拟1.9V和模拟地导通 ...

没见过 用钳位电路的    7812烧了一般就是输出短路了吧
78xx现在用的人很少了   用DCDC的比较多了  例如LM2596

网友C:
两路电源共哈地处理的就可以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路电源共哈地处理的就可以的了

不太明白您的意思,能解释下吗?

网友(2016-03-13):
您好,我的板子也是驱动模块和控制模块坐在一起,但是我没把电源的分开,我直接供了24V,然后通过MC34063A和78L05两个芯片分别转出15V和5V,接着载用5V转出3.3V和1.9V供给芯片,现在芯片程序一运行就出错,但是如果给5V单独供电直接转出3.3和1.9芯片就正常运行,不知道您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是不是两部分电源必须分开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