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做了个简单的usb显示器

楼主(2014-04-23):
这两天比较无聊就想搞了这个东西,
想法比较简单, pc上截图读取像素rgb传送到stm32,太高深的咱也不会。
上位机用qt4+libusb
硬件用stm32f103ze, lcd用fsmc驱动, lcd像素320*240.
stm32f1的usb极限速度1Mbytes左右,在端点函数加入pma ->fsmc的传送后,降到600kbytes左右, 和之前想象的有些意外,下降比较多.
一帧画面的数据是320*240*2 是150kbytes, 那这个显示器的帧数只有4fps.

网友A:
很先进啊··

网友B:
4fps 可以看动画吗, 不是传说中的30fps

楼主:
引用 网友B:
4fps 可以看动画吗, 不是传说中的30fps

看幻灯片还差不多:lol,stm32f1的速度没那么快啊.

网友C:
很好!做个静态照片!

楼主:
也就只能玩玩,
1: 刷新率太低,
2: 频频截图,pc cpu占用率很高, 10fps的截图cpu占用率直接飙到50%, 设置更高的话80%,
淘宝上有现成的成品出售, 不知道是通过何种方式实现的.

网友D:
这个东西卖两三百块呢...给树莓派用的...
我也想做.还没做....

网友E:
呵呵,29.97吧 现在都是这标准了?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