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问题:数据传输速度计算

楼主(2014-04-23):
题目如下:
信道带宽 6k Hz ,码元采用4相调制技术。

(1)求在无噪声条件下,最大数据传输速率;
(2)求信噪比为30dB条件下,最大数据传输速率。

有噪声 应该比 无噪声(理想) 速度慢,对吧?

为何计算结果是 有噪声 比 无噪声 传输速度还快:

(1) R = 2H log2(4) = 24k bps
无噪声速度是24k

(2) R = H log2(1+S/N) = 60k bps
有噪声速度是60k

解答过程有错误?

网友:
解答过程有一点问题吧。
第一问,我忘记了具体的公式
第二问的公式应该是连续信道的公式吧,你这里应该用离散信道的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