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5T可调电感固定胶

楼主(2014-04-24):
请问下 各位大侠 一般这种可调电感顶部用什么胶封死固定的,不影响LC频率前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胶

红胶频率  都变了

网友A:
你做超再生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做超再生模块?

嗯   弄着玩的

网友B:
外观看是红胶呀,换其他品牌的红胶试一下呢。品牌不同差距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