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如何处理蜂鸣器对PIR红外人体感应电路干扰的问题

楼主(2014-04-24):
大家好!我的PIR红外人体感应电路,输出一个高电平给MCU控制蜂鸣器“嘀‘嘀”响;当没有人感应到红外,蜂鸣器定时“嘀’嘀”响时,PIR红外也会跟着触发误报,只要把蜂鸣器取掉就没有了,是蜂鸣器干扰的;用的是3.3V无源的蜂鸣器,当时我以为是蜂鸣器响时影响电压不稳定的原因,后来我用示波器测了蜂鸣器响时切实是有50mV的汶波电压斗动,后来我又把电源都分开来供电了,汶波电压就解决了,可惜问题还是没有触决还是有干扰问题,请问那位帮忙分析一下了如何处理一下干扰的信号,谢谢!

网友A:
软件做处理。

网友B:
是的,这里软件处理最合适,MCU在控制蜂鸣器发声时就暂时忽略PIR信号,等蜂鸣器停止了在开始判断PIR检测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