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cylone4的芯片最高可以倍频到多少频率?

楼主(2014-04-24):
请教大家,cylone4的芯片最高可以倍频到多少频率?在手册上怎么都找不到...

网友A:
C6等级貌似是200M吧

网友B:
用PLL可以倍频到1GHz,但是FPGA频率最高差不多也就300M。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PLL可以倍频到1GHz,但是FPGA频率最高差不多也就300M。

哦哦,可以倍频到1G啊,现在想用50M的时钟倍频到500M,哥们儿可行吗?用哪个型号的呢?新手求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C6等级貌似是200M吧

是外部输入的时钟最高频率吗?请教倍频可以50M倍频到1G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外部输入的时钟最高频率吗?请教倍频可以50M倍频到1G吗?

我是使用DDR2接口,顶部和底部的DDR2接口最高速度是200M,最高输出200M时钟

网友C:
LVDS 表示, 500Mbps 通讯,不成问题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哦,可以倍频到1G啊,现在想用50M的时钟倍频到500M,哥们儿可行吗?用哪个型号的呢?新手求指教~ ...

我用的是Cyclone4E这个型号的,用PLL可以倍频到1G,但是这个FPGA的时钟频率规格书上说最大270MHz,我用到300M是可以的,再快就出错了。楼下提到的通讯速度以及存储速度什么的我没接触过,不了解。我查过好多资料,一般的FPGA时钟频率都是不能达到1G的的,这是FPGA与ASIC的差距,如果你有找到,分享一下喔。

网友D:
得看芯片的速度等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Cyclone4E这个型号的,用PLL可以倍频到1G,但是这个FPGA的时钟频率规格书上说最大270MHz,我用到 ...

SPARTAN6 pll 可以输出的最大频率 1080MHz

网友B:
引用 网友E:
SPARTAN6 pll 可以输出的最大频率 1080MHz

谢谢,Cyclone4的PLL也可以,但是内部的时钟频率不可能达到这么快,那他的意义是什么,只用于一些专用的数据收发口?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谢谢,Cyclone4的PLL也可以,但是内部的时钟频率不可能达到这么快,那他的意义是什么,只用于一些专用的 ...

没错,频率上升到一定数值之后,只能走局部走线,用于接口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