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输出一个16进制数到16个引脚上,怎么写执行速度最快

楼主(2014-04-24):
各位大侠,
  如题所示。
  将一个16进制的数输出到STM32的16个引脚上(不在同一个系列IO上面,比如有PA,也有PB,PE),怎么写代码最快呢?
  目前我的思路是:引脚使用位带操作。对16进制数实行位与(比如和0X01位与),得到一个新的16进制数。但这个新的16进制数不能直接赋值给引脚,因为数据不匹配,还要判断下。示例代码如下:
   u16 a=0x01;  u16 m=0x98;
  u16 r=0x00;

   r=m&a;//得到m的最后一位数字是0还是1,r的结果为0X00或者0X01.
    if(r==0) PEOUT3=0; else PEOUT3=1;

由于是对16个引脚赋值,所有以上类似的代码书写16次。
  问题:以上代码和思路效率怎么样,更快的执行代码怎么写呢?多谢啊!

网友A:
不好意思,和你想法差不多,没有太好的思路。

网友B:
效率当然不高。
最快当然是放在一个端口上。
或者几个同样端口的位一起写。

网友:
话说!可以不要if吗?PEOUT3=r

楼主(点评):
这样执行结果不对,数据类型不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效率当然不高。
最快当然是放在一个端口上。
或者几个同样端口的位一起写。 ...

比如都放PF口上,即PF0~PF7,这样不是16个口,而是8个口,速度好像和任意的8个口一样的。。。。。
多谢啊!

楼主:
顶下,看还有高手指点么

网友C:
位域加联合体就不要与或了,应该快些

网友D:
PEOUT3 = m&a;

PEOUT3 = (m<<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