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单片机控制12864液晶屏显示图片问题求助

楼主(2014-04-24):
我在液晶12864的不同位置显示不同图片,让其中一个图片每隔一秒变化一次,但其他图片不变,但发现图片变化的时候所有页面都闪烁了,后来发现原来是写入图片的驱动程序中写入图片之前要关闭绘图显示,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可以不关闭吧

网友B:
LCD显示是静态的,如果你不刷新的话,它是不会变的。不同位置刷新不同图片,方案也比较灵活的,最费时的,就是整个图刷新,但是只有需要变化的那图改变,其他的虽然没变,但也同时刷新,如果慢了给人的感觉就是整个画面慢慢展开了。还有就是自己定义一个开窗函数,通过打点函数改写指定区域的RAM,这样的会方便的多的,也不会出现真个画面都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