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可以把红外对管的红外接收管换成红外接收头吗

楼主(2014-04-24):
我做了个旋转LED时钟 需要用到红外对管  但是手中没有红外接收管 只有3个脚的红外接收头 我想问 可以把红外接收管换成 红外接收头吗   我自己总感觉不大可能  首先接收管只要有红外光就可以导通 从而产生中断 但接收头相当于解码了接收到的信号  首先接收头和发射管的频率就应该对应然后接收头的输出是发射管的信息  谈不上什么通断问题 我还是觉得不行 你们觉得呢

网友A:
看你要干啥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要干啥咯

就是红外对管 产生中断

网友B:
不通用的。

网友C:
其实红外收发的方法还是比较多的,但基本上收和发所用的对管频率(收发波波长)是相通的(有交集),所以,如果你用的红外头的频率和你的对管接收频率差不多,那就是可以的。你所说的接收头接收的是数据(像遥控器那样),那是经过软件或硬件调制的,你直接上电(不经过单片机)拿着一发一收对起来,看下接收端的输出就知道了,和对管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红外收发的方法还是比较多的,但基本上收和发所用的对管频率(收发波波长)是相通的(有交集),所以, ...

我用相对应的红外发射管和接收头  可仍然不起作用  我想知道3个脚的接收头是什么电路  还有接收头与INT1相连 取下降沿触发  可接收到来自发光管的频率  也就是信息 整合后应该有高电平低电平  那么输出又是如何控制高低电平能在下降沿来时正常的输出数据呢

网友B:
楼主你还是拆一个鼠标滚轮里边的红外对管用吧。

网友D:
红外接收头有一个自动解调的电路,如果你发射过来的是普通红外管的电平信号,一般会被红外接收头解调电路屏蔽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红外对管 产生中断

不实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实际

什么不实际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什么不实际

用接收头不实际,接收头有两种类型的,一种脉冲型一种电平型。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还是拆一个鼠标滚轮里边的红外对管用吧。

这种鼠标很难找了,手上七个鼠标,只有一个是用红外对管检测滚轮,其它都是用旋转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