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MSP430F149与CC2420的通信程序

楼主(2014-04-24):
最近在学习MSP430与CC2420模块的通信,目前对整个通信的流程不很清楚,我的板子只有一个32768Hz的晶振,我想系统使用这个晶振。另外我对MSP430和CC2420的时钟设置不懂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程序请拿出来分享一下,如果能够帮我讲解一下上面的问题就再好不过啦。非常感谢:)

楼主:
对了,我想使用4线的SPI。关于这个设置的程序,能帮我解释一下吗?

网友A:
程序没有,要命一条;P~~开个玩笑
楼主有什么具体问题可以发到论坛,问题面比较大的话,建议还是看看资料

网友A:
我记得msp430f149官方有spi方面的例程,你可以看看

楼主:
恩恩,正在钻研例程中。。。。。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恩,正在钻研例程中。。。。。

有问题多来论坛交流啊~~:handshake:lol

楼主:
这个问题大概它过不了今夜鸟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大概它过不了今夜鸟

问题解决了吗?楼主

楼主:
我没有写程序,看懂了SPI的通信和CC2420的寄存器控制,然后拿了一个程序来看了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没有写程序,看懂了SPI的通信和CC2420的寄存器控制,然后拿了一个程序来看了下。 ...

网友B:
与控制微处理器的接口配置容易(4总线SPI接口),直接是SPI总线进行数据交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