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keil编译程序出错

楼主(2014-04-24):
Build target 'led'
compiling system_stm32f0xx.c...
system_stm32f0xx.c: Error: C9517E: Parsing error: Info GenerationDate specifies date which is in the future (d:\Program Files\Keil_v5\ARM\ARMCC\sw\mappings\armcompiler.elmap:12)
Product: unknown
Component: unknown
Tool: ArmCC [5040049]
"..\..\project\output\led.axf" - 1 Error(s), 0 Warning(s).
Target not created

网友A:
程序打包上来看看,我帮你编译下

楼主:
就是新建工程也是那样

楼主:
这是附件

楼主:
就是提示browse information 无输出信息,配置里面也不能选,重新安装了一下KEIL也不管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附件

我这边可以编译你的程序。
可能你的编译路径不对

楼主:
奥,我再试试    我昨天还用的好好的   打开KEIL就成这样了

网友B:
你们都用到MDK5了啊,好用吗?我用的4.72a,在win7系统下老是崩溃。MDK5稳定吗?@mmuuss586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们都用到MDK5了啊,好用吗?我用的4.72a,在win7系统下老是崩溃。MDK5稳定吗?@mmuuss586  ...

我的MDK没问题,以前用4.72确实经常出问题。

网友C:
你修改了系统时间?
试试clean一下项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修改了系统时间?
试试clean一下项目

高手,我说呢   之前改了一下系统时间,就没改回来

楼主:
可以了  谢谢大家    是我昨天改了系统时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MDK没问题,以前用4.72确实经常出问题。

4.72a调试的时候老是出现uv4无响应。MDK5有出现吗?

网友D(2015-10-20):
兄弟,系统时间怎么改啊?我也出现一样的状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修改了系统时间?
试试clean一下项目

请问怎样clean 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