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40] S3C2416替代S3C2440项目数据比对

楼主(2014-04-24):
S3C2416替代S3C2440项目数据比对
S3C2440芯片已经停产,多年累积下来基于S3C2440而设计的产品定不在少数。为了使广大2440用户摆脱该mcu停产带来的麻烦,完美过渡升级,飞凌特推出FL2416开发板。该板采用核心板加底板的架构设计,方便学习的同时也方便产品开发。在这里笔者先就2416开发板和2440开发板,从芯片级、核心板级、底板级对两种开发板进行一下比对,使大家对FL2416开发板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一、 S3C2416芯片与S3C2440芯片对比
S3C2416S3C2440芯片对比
比对项目
S3C2416芯片
S3C2440芯片
备注
ARM core
ARM926EJ
ARM920T
SDRAM controller
mSDR,mDDR,DDR2
SDRAM
总线的差异是造成2416在引脚总数比2440多的情况下,功能比2440少的原因
Memory bus
2条总线SMCDRAMCSMC 6Bank 支持816位的外部memory,每个Bank最大64M寻址空间;DRAMC 2Bank,接mSDR时支持32位外部memory,接mDDRDDR2时支持16位的外部memory,每个Bank最大128M寻址空间,只支持小端格式。各个Bank的起始地址固定。
1条总线,8Bank,每个Bank 128寻址空间,Bank1-Bank7 8/16/32位总线可配,Bank0 16/32位可配。Bank7 可配的起始地址和寻址空间大小。
24162440在寻址空间上少1根地址线。2416的外部总线已经不支持32位的总线宽度,并且将外部总线和DRAMC分开。
最高速度
400M,16KB I/D-Cache
400M,16KB I/D-Cache
LCD controller
Up to 256K TFT
Up to 4K STN, 256K TFT
都带专用DMA
DMA
6通道
4通道
UART
4通道
3通道
SPI
1通道
2通道
IIC
1通道
1通道
音频
IIS/AC97/PCM
IIS/AC97
引脚复用
SD/MMC/SDIO
2SD2.0/MMC4.2/SDIO 1.0
1SD1.0/MMC2.11/SDIO1.0
24162440多出一路SD/MMC接口
USB
2HOST1.11Device2.0
2HOST1Device1.1
PWM
ADC
10通道10/12ADC
8通道10ADC
RTC
Camera
IO
Interrupt Controller
53个中断源,16EINT中断
60个中断源,24EINT中断
2416芯片在外部中断上比2440芯片少了8
2D
Nand flash
支持SLC/MLC1/4/8ECC,支持IROM启动,IROM启动时支持8ECC,支持8位的Nand252/2K/4Kbytes页大小。
支持SLC8/16Nand256/512/1K/2K Bytes页大小,启动时不支持ECC
2416支持SD卡启动,并且Nand启动支持8ECC校验。
WatchDog
四线电阻触摸屏接口

楼主:
二、 2416核心板和2440核心板引出功能对比
两种核心板的尺寸、两个200PIN插针的位置是完全相同的,在结构上两种板子是可以互换的。
2416核心板 和2440核心板比较
引脚编号及功能
2416核心板
2440核心板
备注
CON1【1】
GND
GND
兼容
CON1【2-22】
CON1【24-25】
外部总线的地址总线占用引脚
RADDR【0-20】
RADDR【21-22】
SMC控制器的23根地址总线
ADDR【0-20】
ADDR【21-22】
存储控制器的23根地址总线
兼容引出
CON1【23】
GND
GND
兼容
CON1【26-41】外部总线的数据总线占用引脚
RDATA【0-15】
SMC的16位数据总线
DATA【0-15】
存储控制器的低16位数据总线
兼容引出。注:
2416的SMC控制器只支持16位数据宽度,2440的存储控制器可以支持到32位数据宽度,高16位在最早的2440核心板上由一组双排插针引出,不占用200PIN的引脚。
CON1【42-49】
nRCS【0-5】、nRBE【0-1】
SMC的片选信号和字节控制信号
NGCS【0-5】、NWBE【0-1】
存储控制器的片选信号和低两字节控制信号
兼容引出
CON1【50-51】
RADDR【23-24】
引出SMC的两个高位地址线
NWBE【2-3】
存储控制器的高两字节控制信号
差异引出
由于2416的SMC总线只支持16位宽度,所以没有高两位控制信号
CON1【52-54】
nROE、nRWE、nWAIT
SMC读、写、等待控制信号
NOE、NEW、NWAIT
存储控制器读、写、等待控制信号
兼容引出
CON1【55】
RADDR25
SMC最高位地址线
OM0
启动控制引脚
差异引出
2416的启动控制由核心板上的拨码开关控制。
该引脚新版的2440核心板以悬空处理。
CON1【56】
nBATT_FLT,电池状态输入引脚
NSCAS,SDRAM控制信号
差异引出
该引脚新版的2440已经悬空
CON1【57】
NC,悬空
NSRAS,SDRAM控制信号
差异引出
该引脚新版的2440已经悬空
CON1【58-61】
OM1、OM2、OM3、OM4
启动控制引脚
SDRAM控制和片选信号
差异引出
该引脚新版的2440已经悬空
CON1【62-63】
GND
GND
兼容
CON1【64】
RSMBWAIT,SMC突发等待信号,或GPM0输入
WP_SD,SD卡写保护信号,输入
兼容SD卡的写保护功能
CON1【65】
EINT8/GPG0
EINT18/NCD_SD
功能兼容SD检测
CON1【66-71】
SD/MMC1信号
SD/MMC信号
功能兼容引出
差异在于卡检测
CON1【72-79】
UART0、UART2、UART3
UART0、UART1、UART2
功能兼容引出
2416比2440多出一个串口,考虑引脚配置上的兼容性,将2416的UART0、2、3放到改组引脚,这样引脚功能配置就完全兼容,只是串口序号不同
CON1【80-83】
USB
USB
兼容引出
CON1【84-95】
EINT
EINT
功能兼容引出
差异在于引脚编号不完全一致,由于2416比2440少8根外部中断引脚
CON1【96】
GND
GND
兼容引出
CON1【97】
VDD5V
VDD5V
兼容引出
CON1【98】
VDD_RTC
VDD_RTC
兼容引出
CON1【99-100】
VDD5V
VDD5V
兼容引出
引脚编号及功能
2416核心板
2440核心板
备注
CON2【1】
CON2【3】
IICSCL
IICSDA
IICSCL
IICSDA
兼容引出
CON2【2】
GND
GND
兼容引出
CON2【4-7】
UART1
Camera
不兼容
CON2【8-13】
SD/MMC0
Camera
不兼容
CON2【14】
EINT9/GPG1
Camera
不兼容
CON2【15-16】
AIN【0-1】
Camera
不兼容
CON2【17-45】
RGB接口及控制信号
RGB接口及控制信号
兼容引出
CON2【46】
TOUT1/GPB1
背光调节PWM输出
TOUT1/GPB1
背光调节PWM输出
兼容引出
CON2【47】
GPH12
LCD_PWREN
功能兼容引出
CON2【48】
RGB_LEND
GPC0/LEND
兼容引出
CON2【49-51】
GPC【5-7】
GPC【5-7】/LCDVF【0-2】
差异引出
2416的LCD控制器没有VF引脚,该组引脚在2416上用于启动控制,不建议用于其它用途
CON2【52-59】
AIN【2-9】
AIN【0-7】
功能兼容引出
兼容模拟输入通道和触摸屏接口,只是通道号不一样
CON2【60-61】
TOUT2/GPB2、TOUT3/GPB3
GPB2/L3MODE、GPB3/L3DATA
兼容引出
CON2【62】
TCLK/GPB4
GPB4/L3CLOCK
兼容引出
CON2【63-69】
IIS音频接口
IIS音频接口
功能兼容
CON2【70-73】
SPI接口
SPI接口
功能兼容
CON2【74-78】
NC/GPK【0-4】IO口
EINT中断接口
差异引出
CON2【79】
RSMCLK/GPA23
GPG11/EINT19
差异引出
CON2【80】
RSMVADK/GPA24
GPG12/EINT20
差异引出
CON2【81】
ADC_USB_EN/DQM2/GPA25
GPG13/EINT21
差异引出
CON2【82】
NAND_WP/DQM3/GPA26
GPG13/EINT22
差异引出
CON2【83-85】
CLKOUT0、CLKOUT1、TOUT0/GPB0
CLKOUT0、CLKOUT1、GPB0/TOUT0
兼容引出
CON2【86-91】
GPB5、GPB6、EINT14/GPG6、GPB9/I2SSDO_1、EINT15/GPG7、GPB10/I2SSDO_2
GPB【5-10】
差异引出
由于2416可用的GPIO数量较2440少,部分引脚无法兼容
CON2【92-98】
JTAG接口和复位输入
JTAG接口和复位输入
兼容引出
CON2【99-100】
GND
GND
兼容引出

网友A:
AT91SAM9G45,工作频率400M,效能比以上两个都高,而且,是工业品,大家有需要没?

网友A:
忘记给数据手册了,需要替换2440的,AT91SAM9G45是最佳选择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忘记给数据手册了,需要替换2440的,AT91SAM9G45是最佳选择 !

请问你们引出多少功能兼顾到所有用户的需要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是友善的tiny2451,2416和2451其实感觉差不多. 楼主能指明一下吗

这么说吧  友善的我不清楚  但是飞凌公司的2416是基于S3C2416进行了全功能引出。

网友C:
ARM9已经没有优势了吧,价格也不低,我们用的三星猎户座4412,60多一片,估计价格还有很大降价空间。关键是性能真的太强大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子 感觉不错 比友善的外观舒服些

嗯  确实线条比较柔和

楼主:
引用 网友C:
ARM9已经没有优势了吧,价格也不低,我们用的三星猎户座4412,60多一片,估计价格还有很大降价空间。关键是 ...

有链接吗  发来看看

网友C:
什么链接呢?
4412处理器很普遍了吧,属于三星的四核A9处理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感觉4412不如飞思卡尔的IMX6Q

我们对比过,imx6性能差很多,所以最终还是选的4412

网友D:
三星的确实便宜很多,IMX6也还算不错,我们做的TI的价格偏高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38745651245

网友E(2015-04-25):
悲催啊,我的板子还是244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