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找驱动PEMicro/Freescale-CDC Serial Port

楼主(2014-04-24):
FRDM-K20D50M演示版 在哪找PEMicro/Freescale-CDC Serial Port 驱动?手册里说一般都同过PE的USB驱动自动安装上去了,如果自动不行,再手动安装,可是手动安装的驱动在哪找啊?

网友A:
楼主你好!
请问你有没有安装:

网友A:
如果还是不行,你就下载这个程序KINETIS_50MHZ_SC\kinetis_50MHz_sc\k20d50m_sc_baremetal\build\iar\usb_device。例程包里带有USB驱动的

楼主:
已发现是是电脑问题,win7系统,戴尔电脑。还没找到办法解决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发现是是电脑问题,win7系统,戴尔电脑。还没找到办法解决啊

应该和系统有关,我的也是DELL电脑。

网友B(2014-12-03):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系统win7 64位的

网友C:
64位系统装驱动,要经过微软的数字签名验证,freescale的USB驱动有没做数字签名认证的啊

网友D(2015-05-14):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请问你有没有安装:

你好,我电脑现在是64位win7,安装驱动的时候总是失败怎么办啊?firmware_updater_install.exe我看你说先装这个,但是找不到啊,能不能给个下载链接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好,我电脑现在是64位win7,安装驱动的时候总是失败怎么办啊?firmware_updater_install.exe我看你说先 ...

网友E:
安装XP的好用吗?

网友F:
不错,终于找到问题所在了

网友G(2015-06-24):
正在找这个,不知道能不能用

网友H:
这个官网里面是有的,看看版主的分析

网友E:
楼主找到了吧

网友I:
好像安装上软件之后就能自动识别

网友J:
楼主,你先装软件,然后再把这个USB插上试试

网友(2016-03-10):
你们怎么解决的啊, 我这里还是这样的不行啊

网友K(2016-08-18):
同样的问题,求助老司机

网友L(2017-05-12):
楼主你好,请问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能否发个链接,谢谢

网友M(2019-03-11):
楼主您好,,,麻烦问问你有PEMicro/Freescale - CDC Serial Port驱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