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为什么生成pcb时没有线了啊

楼主(2014-04-24):
为什么生成pcb没有线啊,重装软件后还是不行,求大神请教

网友A:
这可能跟元器件编号没弄好的关系!!

楼主:
有标号也行啊

楼主:
积分27369帖子8668本月在线44小时30分专家等级:
结帖率:97%
2#
引用 网友B:
|只看该作者 回复 |返回版面

飞线?

想,壮志凌云
干,脚踏实地

恩,导入原理图生成pcb图后没有飞线,原理图编译也没有错误

网友C:
把飞线打开,见附件中show出打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飞线打开,见附件中show出打勾

为什么我的没有这个选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线?

恩恩,是没有飞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可能跟元器件编号没弄好的关系!!

加了编号也不行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加了编号也不行啊

是不是没有生成网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没有生成网表啊??

我用的是altium designer6.9,以前也没有生成网表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altium designer6.9,以前也没有生成网表啊

好好查查封装吧,可能是有什么地方忽略了!

我记得两年前第一次学AD的时候,曾经也有过这种情况,
不过我是因为吧原理图上元件的引脚放反了(有一端有四个白点,放大后能看见),
不知道你的是不是这个原因,一个很二的错误,见笑了。

不过几乎所有的书上都没提过这个,当时我查了半天资料都没解决,
后来是正确的跟错误的一对比,才发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好查查封装吧,可能是有什么地方忽略了!

我记得两年前第一次学AD的时候,曾经也有过这种情况,

恩恩

网友D:
引用 楼主:
恩恩

只要不是设计问题就不算大事,好好研究研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加了编号也不行啊

对ad就不清楚了!!!

网友B:
原理图连线的时候用错工具了,你连的不是电气连接线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原理图连线的时候用错工具了,你连的不是电气连接线

这也行?。。。楼主是这个情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也行?。。。楼主是这个情况吗?

肯定不是这种情况的,原理图编译也没有错误,pcb图自动布线时也可以布线且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理图连线的时候用错工具了,你连的不是电气连接线

原理图编译也没有错误,pcb图自动布线时也可以布线且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