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在用MPLAB ICD3烧写程序时出现这问题,如图

楼主(2014-04-24):
就是这个错误

网友A:
把电脑上的USB口都拔了,只剩下ICD3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电脑上的USB口都拔了,只剩下ICD3再试试

谢谢 还是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还是不行

那就重新安装驱动吧……
另外好像被烧录的芯片短路也有连不上ICD3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