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OS输入端问题

楼主(2014-04-24):
电路图如上图所示(用绘图软件画的,请见谅),D1为CMOS的或非门,CMOS的输入不允许悬空,所以前级的三极管OC门输出接了R2到地。
现在我需要对三极管Q1的OC输出信号进行检测,不允许小于1ms的信号对或非门产生影响,加了R3和C1.
动手搭建电路后发现去掉R2滤波效果更明显,请问上图电路去掉R2后对CMOS或非门输入来讲是否是悬空?

网友A:
悬空是什么?悬空是∞,这里显然不是。你的思路是对的,改变R1,R2,C1。

网友B:
“去掉R2滤波效果更明显”

这句是啥意思?

网友C:
去掉R2,滤波电路充电和放电的时间会相差很多,这样不大好。
要滤波滤得干净,考虑两级RC滤波,并且仔细选择滤波转折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掉R2滤波效果更明显”

这句是啥意思?

我的表达有问题,应该是低通滤波器的截止频率更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掉R2,滤波电路充电和放电的时间会相差很多,这样不大好。
要滤波滤得干净,考虑两级RC滤波,并且仔细选 ...

您说得很对,去掉R2电路充放电时间会差很多。因为电路用电池供电干扰很小,只需要滤除低于1ms左右的一个信号就行。我比较担心的是去掉R2后或非门的输入是不是在三极管关断的时候悬空?

网友D:
既然仅考虑滤波效果又担心悬空,R2用一个很大电阻不就两全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仅考虑滤波效果又担心悬空,R2用一个很大电阻不就两全了吗?

我也是这么考虑的,所以R2在测试时用了一个2M的电阻。但我把2M电阻去掉以后电路在过滤高频的特性提高了。所以我考虑简化掉R2电阻,但不知道通过电容接地算不算悬空,上面电路在低电平时或非门输入是否悬空?

网友D:
三极管有何用途?是否必不可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极管有何用途?是否必不可少?

三极管是前级电路的输出,必不可少

我认为,你所说的情况不能算悬空,因为三极管不是理想的,截止时是等效大电阻。

楼主:
引用 楼主:
三极管是前级电路的输出,必不可少

不能这么考虑吧,三极管截止时电阻应该很大,可以看做开路吧。而且如果三极管截止时等效为一个电阻,那三级管即使关断时或非门的输入也相当于高电平了。

网友E:
很久没看到你发帖了啊。看样子彻底改玩分离器件了。路过,没时间帮你分析电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能这么考虑吧,三极管截止时电阻应该很大,可以看做开路吧。而且如果三极管截止时等效为一个电阻,那三 ...

后面是CMOS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后。

向铝箔。

您的意思是把R2移到电容的后面吗?输出先过低通滤波,然后下拉接地?如果可以的话能简单画张图吗?您符号说明的电路我不太理解,谢谢!

把R2和电容并联。

网友D:
   楼主的意图是既节省一个电阻又保持门输入的下拉电阻,一种接法是:留R2,删R3,C1并在R1。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说得很对,去掉R2电路充放电时间会差很多。因为电路用电池供电干扰很小,只需要滤除低于1ms左右的一个 ...

三极管关断时,芯片输入端不算悬空,因为三极管终究有一点点漏电流,不是绝缘非常好的如电路板一样的绝缘体。
但此时芯片输入端是高电平,这一点毫无疑问,会产生逻辑错误。所以,R2不应去掉。
要滤波滤得“干净”,用两级甚至三级RC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意图是既节省一个电阻又保持门输入的下拉电阻,一种接法是:留R2,删R3,C1并在R1。 ...

好想法,我搭电路试试,谢谢!

网友G:
1、有个疑问,为什么加入R2会影响截止频率,截止频率不是只由R3和电容C1决定吗?因为加不加R2,电阻R3和C1基本都是来分压电源电压的,该推倒可以见童诗白模电P347。
2、我做了类似该电路的实验,三极管基极悬空,去掉R3后,测试三极管集电极悬空对GND电压为0V。所以三极管截止时即使没有R2或非门输入电压应该是三极管截止时电阻和或非门输入电阻的分压。
3、我觉得CMOS电路不能悬空的根本原因是栅极电容的电荷无泄放通路,如果没有R2,三极管截止时是否可以泄放掉栅极电荷,如果可以那就可以不加R2,但是我觉得还是加上较妥,如果影响截止频率(按1论述,应该不影响截止频率的),可以把电容改大一点,使截止频率降下来,这样可以保留R2。
欢迎讨论,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G:
1、有个疑问,为什么加入R2会影响截止频率,截止频率不是只由R3和电容C1决定吗?因为加不加R2,电阻R3和C1 ...

非常感谢您精彩的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仿真结果如附件。调节R1可以改变控制的脉宽。

非常感谢

网友D:
首先,我没有说我的方案比你好。
其次,水的深浅与我发帖无关,因为我无求。我是将入土之人,我是想提供一点草根的正能量。
最后,到此为止,我不会就此事再发帖,以免浪费别人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