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蛇形线的问题

楼主(2014-04-24):
我是新手,我看见有些板子上布蛇形线。请问在什么情况下要布蛇形线?一般是布在哪一条线上呢?

网友A:
蛇形走线是为了等长,一般在高频线路中使用,比如差分线,时钟等

网友B:
主要是为了使布线等长,高频里面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