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750ADJ疑问

楼主(2014-04-24):
有人用过LM2750ADJ吗
我用LM2750 5.0固定输出5V OK的,但是换成ADJ 的没输出电压了。
4PIN使能端无论是拉低拉高还是浮空都没输出,我是在空载状态下测试的
输入电压3.88V,想输出4.60V电压
R1=14K    R2=5.1K
线路都是根据规格设计的,找不出问题所在。

网友A:
换颗料
或者输入电压变化下

楼主:
问题搞定。
买的料是散新,质量不稳定
重新高价买原装的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