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信号调理的问题,求各位大神指点??

楼主(2014-04-24):
    对这个电路一知半解,求各位大神指点,以下有几点疑问。0 到100 nA 范围电流输入,第一级放大电流转电压,第二部分反向放大器。那么这个电路R5,C1有什么作用?电阻R9=25K,是用来调零吗?各部分的电阻,电容参数时怎么确定的?

网友A:
用pspice仿真一下就知道了。建议测量这么小的电流时去掉前面的保护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