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53的u-boot启动**问题

楼主(2014-04-24):
正在用i.mx53上SMD板子的uboot上显示图片,但是不成功,LCD的屏全白,感觉LCD没有初始化到位,请问如何修改IPU部分?液晶采用LVDS接口,直接启动android系统,可以显示Linux logo,也可以显示android logo,就是不能显示u-boot上logo。

网友A:
在你没有设置uboot显示图片时候,LCD可以用来正常显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你没有设置uboot显示图片时候,LCD可以用来正常显示吗?

不太明白你说的意思,如果没有设置uboot的显示图片,就不显示**图片,只会显示linux的**和android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太明白你说的意思,如果没有设置uboot的显示图片,就不显示**图片,只会显示linux的**和android的l ...

就是linux或者android启动时候LCD可以正常显示,我是要确认你的LCD连接是OK并且驱动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linux或者android启动时候LCD可以正常显示,我是要确认你的LCD连接是OK并且驱动是没有问题的。 ...

LCD是确认ok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LCD是确认ok的

LCD显示都OK的话就不用修改IPU,这里你修改uboot就好了。

网友A:
你按照文档做的不成功的,这样吧,你把你修改的内容和步骤发给我,我看一下,看是哪里出现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按照文档做的不成功的,这样吧,你把你修改的内容和步骤发给我,我看一下,看是哪里出现的问题。 ...

就修改了两除,跟官方给出的文档一样修改的
1、#define CONFIG_SPLASH_SCREEN

2、. Boot into u-boot console and set splash screen enviroment variables.
setenv splashimage ‘0x97c90000’
setenv splashpos ‘0,0’
setenv lvds_num 1

楼主:
问题解决,结贴,:lol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结贴,

楼主你好,如果你的问题已经解决,非常感谢把该贴结了,结贴方式参考:本论坛中结贴方式
欢迎有问题继续在本论坛中交流~~

网友B(2014-06-13):
楼主,官方给的关于u-boot的在哪个文档?

网友C(2014-08-29):
引用 楼主:
就修改了两除,跟官方给出的文档一样修改的
1、#define CONFIG_SPLASH_SCREEN

官方的文档在哪下载的?谢谢

网友D(2014-11-21):
我想知道楼主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想知道楼主怎么解决的呢

他是参考文档 uboot_mx6x.pdf (110.54 KB, 下载次数: 25) 中来修改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他是参考文档中来修改的。

我刚才发的那个帖子也是根据这个文档来修改的。

网友E(2015-01-16):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结贴,

楼主你好,我是菜鸟,我也在做这个东西,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你是怎么解决的呢?那个文档里面看不太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