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态门输出电压特别低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2014-04-24):
(无正文)

网友A:
是DSP? 还是fpga?是不是供电有问题??

网友B:
我觉得最大的可能应该是外部电路牵制的吧

网友C:
我看可能是不当的钳位, 或过大的负载.

楼主:
VCC测过正常,输入信号是串口的输出脉冲,输出口有没有接其他电路.需不需要上拉下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