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 求助,关于usb设备开机启动

楼主(2014-04-24):
各位,我用68013做了一个外设的接口模块,靠主机供电,现在有时在主机启动的时候会死在bios自检那,黑屏无反应。缩短68013的eeprom配置时间可以明显改善这种情况,但不能根除。无eeprom时不会出现,猜测是bios自检时设备异常所致,但是已经把bios设置成fast boot了,没有明显改善,请问大家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没,怎么解决呀?

楼主:
继续求助

网友A:
设备配置成可引导吗?这样的话主机可能尝试读取引导数据(相当于磁盘的引导扇区)。

楼主:
不知道怎么配置成可引导呀,我只是配置成了非启动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