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24):
最近在学习做智能小车,发现了一个问题,电机只有接入P0口并且有上拉电阻才可以驱动得了直流减速电机,其他IO口无法驱动吗?为什么呢?

网友A:
看了手册你就知道了 一般驱动这种东西要不外接芯片要不接三极管 为了提高驱动能力和隔离

网友B:
这应该不可能吧,默认有些是复用端口的,是不是接那上面去了

网友C:
直接用IO口连接电机?你不怕烧坏单片啊~ 你用的是51吗?51的P0口(必须上拉的)上拉后的驱动电流要比其他口要大,大约20ma一般直接用来驱动数码管之类的,建议你驱动电机还是用达林顿管(ULN2003之类的),这样单片给的只是控制信号。

网友D:
楼上正解
P0接上拉后,相对P1,2,3驱动能力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