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一个含有交流和直流的信号经过104电容后会怎样?

楼主(2014-04-24):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我把左边的方波信号经过一个104电容后,就得到右边的波形了(后面还有信号通路)。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左边的方波信号可以看成8v的直流和6v p-p的交流的叠加,然后经过电容滤波后得到了右边的交流信号啊

楼主:
有人回答不,在线等啊

网友A:
应该是8v直流加6v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8v直流加6v交流

哦  是的,我搞错了。。然后是不是只要经过电容就会把其中的直流去掉,交流保存。就像叠加原理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8v直流加6v交流

谢谢提醒,我改过来了

网友B:
可以这样理解:左图方波信号是8v的直流和6v p-p的交流的叠加,经过电容后得到6v p-p的交流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这样理解:左图方波信号是8v的直流和6v p-p的交流的叠加,经过电容后得到6v p-p的交流信号。 ...

这样理解是正确的吧,那就好。。我之前就是不确定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网友C:
这跟负载类型也有关系。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样理解是正确的吧,那就好。。我之前就是不确定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需要注意:首帖右边图,稳态正峰值2V,负峰值4V,只有特定占空比(66.7%)时才是这样,其它占空比则正峰值和负峰值都会变化。

网友E:
还有一点,经过隔直电容后,波形可就变的比较丑了,边缘上会长刺的哈

没有电感一般不会长刺,微分长刺除外。隔直电容容量不够时波形会斜顶。
除非矩形波升降沿效率很缓。

网友F:
电容是隔直流通交流的,这个电容叫做耦合电容

网友G:
隔直后的波形不是这样的,内容丰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  是的,我搞错了。。然后是不是只要经过电容就会把其中的直流去掉,交流保存。就像叠加原理一样? ...

需要考虑后级电路的输入阻抗

网友H:
撇开其它不谈,关于交/直流叠加与分离的理解,楼主弄对了

网友I:
一般来说,得不到右边的图.变形是肯定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D:
需要注意:首帖右边图,稳态正峰值2V,负峰值4V,只有特定占空比(66.7%)时才是这样,其它占空比则正峰值 ...

请教一下,是因为占空比不一致,导致冲放电时间不一样,所以正负电压不一样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J:
请教一下,是因为占空比不一致,导致冲放电时间不一样,所以正负电压不一样吗? ...

“占空比不一致”这种说法容易造成误解。“占空比不一致”通常应该理解为占空比前后不同,例如原来占空比为0.3,后来变成0.5。估计你的意思是脉冲正向和负向持续时间不同。
如果是这样,那么可以像你这么说“正向持续时间和负向持续时间不一样,所以正负电压不一样”。
其实这么说仍然有点问题,不过那说起来就太长了。注意:12楼和14楼完全正确。

网友K:
引用 网友C:
这跟负载类型也有关系。

负载未知,真的不大好讨论。
如果负载是简单的线性电阻,那就简单了。否则要分好几种情况讨论。

网友D:
即使负载是简单的线性电阻,也要说明这是达到稳态之后的波形,而且还必须说明首帖右边波形图不是矩形,平顶是稍稍倾斜的,是一条指数曲线……除非负载是无穷大的电阻。可是,负载是无穷大电阻,那就永远不能达到稳态,首帖右边波形就永远出不来……

网友L:
当作高通淲波,下限设得足够低是这样的,这是有前题的,带宽不够的话,变成指数型下降,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