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各位大神,我的Modelsim就是波形为什么一直不变

楼主(2014-04-24):
我的步骤如下:
1先建工程,再建VHDL文件,程序如下: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divclk1 is

Port ( clk : in std_logic;
divclk : out std_logic);
end divclk1;
architecture Behavioral of divclk1 is
signal counter : std_logic_vector(4 downto 0):="00000";
signal tempdivclk: std_logic:='0';
begin
process(clk)
begin
  if clk'event and clk='1' then
if(counter>="11000") then
counter<="00000";
tempdivclk<=not tempdivclk;
else
counter<=counter+'1';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divclk<=tempdivclk;
end Behavioral;

完了是save,在compile All,提示成功。
接下来是simulate。路径是work下的behavioral。
最后调出波形窗
然后输入命令:1、force clk0 0,1 10000-r 20000
               2、run 3us
波形就是没出现变化。哪位大神帮帮忙,现在我分不多,给的少!

仿真波形

仿真波形

网友A:
首先确保有时钟,你那个命令我不太懂,首先确定一下命令是否正确,不成的话就自己编testbench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确保有时钟,你那个命令我不太懂,首先确定一下命令是否正确,不成的话就自己编testbench ...

我自己解决了,是testbench,没编好。对了问你一下,流水灯,用VHDL编写,你这有程序吗。我弄了一天就是没让它流动起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自己解决了,是testbench,没编好。对了问你一下,流水灯,用VHDL编写,你这有程序吗。我弄了一天就是 ...

这个程序我手里没有,但是这种程序网上一查很多,先自己看懂原理,然后自己编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程序我手里没有,但是这种程序网上一查很多,先自己看懂原理,然后自己编程吧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