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335程序执行跑飞

楼主(2014-04-24):
(无正文)

网友A:
个人觉得仿真器稳定性的问题    我也遇到过
看到过一些厂家写的指导书  上面明确指出    Load之前需要reset CPU一下

网友B:
最好先用软件仿真看一下是否跑飞与自己的软件有关,如果没有的话就要检查自己的硬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