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滤波电路问题

楼主(2014-04-24):
为什么我见过的滤波电路都是一极性电容和一非极性电容并联而成。能列举一些常见的滤波电路吗??谢谢

楼主:
                    请问电阻R59跟R62   再接地是有什么作用啊

网友A:
1.  常见电源滤波电路:L型LC和RC低通滤波器;π型LC和RC低通滤波器。参见下图:

2.  这4个电阻值取1MΩ太了。只有阻碍数据、时钟信号传递的作用。4个电阻改成330Ω还差不多。
电阻R59、R62接地的作用要看整个电路才能确定。阻抗匹配?下拉电阻?等等。

网友B:
无源滤波电路和有源滤波电路!

网友C:
一无极性电容,一陶瓷电容,兼顾高频和低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