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12将程序写进片内flash后出现奇怪问题……

楼主(2014-04-24):
近日在使用2812开发一个项目,在将程序写进片内flash后出现奇怪问题。

在板子重新复位之后,除SCI外的其他功能均正常,只有SCI无法接受数据。

当将仿真器连接到板子和usb之后,(只是连上,没有运行,ccs都没有开),SCI功能随即恢复正常,但若将仿真器取下,SCI再次无法接收数据。

我用的是ICETECK5100-usb的仿真器。

不知什么原因,没有什么思路,希望高手能给于提示,先行谢过!

网友A:
唉   2812的SCI会出各种乱七八糟的问题
我以前遇到的是上电后其他正常   就是SCI接收出错
但是复位之后一切都正常啦

网友B:
下载到FLASH运行以后可以看看SYSCLK频率是多少 有可能和仿真环境下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