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问NUC472的DAC应用问题

楼主(2014-04-24):
今天NUC472研讨会上不少人问了关于DAC的问题。请问新唐是怎么考虑NUC472的DAC输出方案?是用PWM当DAC输出吗?如果用PWM,滤波的延迟怎么处理?

网友A:
研讨会上说472是没有自带D/A的,不过用PWM模拟D/A一般也不可取,首先就是精度不怎么好控制。

一般只需要用D/A的话,还是外挂芯片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研讨会上说472是没有自带D/A的,不过用PWM模拟D/A一般也不可取,首先就是精度不怎么好控制。

一般只需要用 ...

我说么,查了半天也没找到说自带DA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