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太大,网口PCB走线问题

楼主(2014-04-24):
做个底板,底板大小和RJ45网口位置已经固定了,核心板在底板的位置也固定了,这两个不能动了。
核心板已经有网络变压器了,核心板的网口通过PCB走线引到RJ45连接器,这段线太长了得有300-400mm,通过普通PCB走线可行吗?就是不要太多加工工艺的,阻抗线可以做。
求大侠指点一二!

网友A:
以太网信号通过变压器到rj45接口的线要求不是很严格的,和外接网线是一样的,网线可以走100米,所以理论上pcb上的走线也可以100米,走线尽量粗点,最好15mil以上。芯片到变压器之间的线尽量短,变压器尽可能的靠近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