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KL26Z的SSD1306驱动

楼主(2014-04-24):
我想在KL26Z用OLED,但是不知道怎么写SSD1306的驱动程序,只要英文的驱动就好,求助各位大神,非常感谢!!~~~~

网友A:
楼主可以看看这篇**: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jY2yHpDlhgEdC1Qg-9C
只要把其中对应的引脚控制程序改成kinetis的引脚控制就可以了。
自己可以在KL26的GPIO程序上修改。

网友B:
软件模拟,几步搞定,之前在ke02和kl25上移植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看看这篇**:http://wenku.baidu.com/link?url=V29FxspGfSYyjKba0Mrwg7u0iwrqlNkUV5jOdq87e2dyd2 ...

我的OLED 只有GND,Vc,D0,D1,RES和DC,没有CS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件模拟,几步搞定,之前在ke02和kl25上移植过

能说具体点么?
KL25的SSD1306驱动能直接用在KL26上么?

楼主:
还有大神了解这个么?
急求啊啊非常感谢~

网友B:
这不是很简单,你找个51的i/o模拟spi驱动的oled例程,然后把口改成你kl26的口不就好了,
你要用硬件spi来驱动么翻翻数据手册,看看时序然后就搞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OLED 只有GND,Vc,D0,D1,RES和DC,没有CS怎么办?

按照你的OLEDdatasheet上面的时序模拟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说具体点么?
KL25的SSD1306驱动能直接用在KL26上么?

你如果有KL25的,当然也能移植到KL26上面跑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大神了解这个么?
急求啊啊非常感谢~

楼主,就IO口模拟啊,7楼说的很正确的。
KL26我们有程序的,你找个最简单的,比如hello world,然后用IO口模拟啊,
按照你datasheet上面的波形走。没有CS引脚,就不要CS引脚呗。
还有,我们都是白天工作时间支持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不客气,如果还有问题,欢迎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