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PID算法问题

楼主(2014-04-24):
AD采样后有一个数字量,怎么用PID去调节PWM的占空比,这三者怎么联系起来,求教,谢谢!!!!!

网友A:
PID是闭环的,你的AD是反馈量吗?如果是的话就论坛搜搜PID吧,你问的应该就是PID控制的,建议你从简单的P,PD,PID逐渐理会其中的关系,你就会明白的。~用当前采集量(实际值)和设置量(理论值)之间的关系P比例,I积分,D微分(简单的其实就是乘积,累加,偏差),以控制能够最快达到理论值的当前作用输出量(PW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