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09A在线调试掉线

楼主(2014-04-24):
我的板子,前几天都没事,可是今天去用的时候发现总是出现掉线情况,或者就是运行程序的时候出错(程序跑飞),而且还不出错误提示。掉线的时候总是弹出窗口说我的emu1=0,emu0=0,但是,我在两个针脚上都上拉了电阻的,应该是都为高电平啊。真是搞不懂。这是为什么呢?是硬件错误么?如何解决呢?

我JTAG的飞线较多,是不是应该重新做一块板子哟?

网友A:
连接上一次都没跑成功过吗   影响5509经常掉线最重要的一个引脚是RESET
你用示波器看看它上面有没有较大的纹波
JTAG口飞线肯定是有影响    确保接触的稳定性

网友B:
请测量一下信号,可能是信号连接不稳定。如果可能,建议重新做一块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