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制作MFGtool的uImage烧录失败(已解决)

楼主(2014-04-24):
板子使用的是imx6-saberSD
按照mfgtool下的文档Manufacturing Tool V2 Linux or Android Firmware Development Guide V2
来编译mfgtool使用的kernel
一开始是直接使用的imx6_updater_defconfig来生成uimage的,但是编译的时候出现了错误:
undefined reference to `switch_dev_register'
我很奇怪,为什么这里会出现这样的错误??官方给的配置文件一般都能正常编译通过的才对啊

随即我使能了switch class driver模块,uimage就成功编译了,然后将其放在mfgtool目录OS Firmware下
然后使用mfgtool重新下载os,但是此时出现了错误
mfgtool卡在了access boot partition 1

console信息:
UTP: executing "dd if=/dev/zero of=/dev/mmcblk0 bs=512 seek=1536 count=16"
16+0 records in
16+0 records out
8192 bytes (8.0KB) copied, 0.003240 seconds, 2.4MB/s
UTP: sending Success to kernel for command $ dd if=/dev/zero of=/dev/mmcblk0 bs=512 seek=1536 count=16.
utp_poll: pass returned.
UTP: received command '$ echo 1 >mmc0: DO NOT switch the partitions that used to be
accessed in OS layer HERE. please following the
/sys/devices/platform/sdhci-esdh guidance of Documentation/mmc/mmc-dev-parts.txt.
c-imx.3/mmc_host/mmc0/mmc0:0001/boot_config'
UTP: executing "echo 1 > /sys/devices/platform/sdhci-esdhc-imx.3/mmc_host/mmc0/mmc0:0001/boot_config"
sh: write error: Invalid argument
UTP: sending Non-success to kernel for command $ echo 1 > /sys/devices/platform/sdhci-esdhc-imx.3/mmc_host/mmc0/mmc0:0001/boot_config.
utp_poll: exit with status 256

网友A:
楼主你好,这里出现错误是由于你编译MFGTOOL的firmware不正确造成的,这里建议你在编译的时候通过在LTIB中选择Build mfg firmware 来编译,试一下。

网友A:
并且想请问一下的,你烧写的uboot,uimage还有文件系统是官网的demo还是你自己编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且想请问一下的,你烧写的uboot,uimage还有文件系统是官网的demo还是你自己编译的? ...

一开始 uboot和文件系统 都是我自己编译的出了这个问题之后 我把他们都换回官方的了,所以目前只有uimage是我自己编译的
我编译一直没有使用LTIB呢,没有安装它
而是直接在kernel_imx里面编译的  这样会有问题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开始 uboot和文件系统 都是我自己编译的出了这个问题之后 我把他们都换回官方的了,所以目前只有uimage ...

这样不会有问题的,你既然都是使用的官方文档上的image,并且你的板子用的也是飞思卡尔的开发板的,同时你也是使用的mftgool烧写,是没有必要修改mfgtool的firmware的。如果你非要改的话,完全按照文档时可以成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不会有问题的,你既然都是使用的官方文档上的image,并且你的板子用的也是飞思卡尔的开发板的,同时 ...

但是我们有自己的产品基于imx6的
所以将来必须要修改这个firmware的,只是我先拿官方板来试试
所以我想问一下 一个正确的mfg firmware是不是必须要用LTIB来生成
我编译的kernel_imx是andriod中的 我担心这个是不是会有影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我们有自己的产品基于imx6的
所以将来必须要修改这个firmware的,只是我先拿官方板来试试
所以我想问 ...

你自己design板子的话是可以使用的,关于mfgtool firmware的生成可以通过LTIB,也可以是按照你开始的那个文档中生成的。不会有问题的,我们的客户已经在使用的。这个你可以放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design板子的话是可以使用的,关于mfgtool firmware的生成可以通过LTIB,也可以是按照你开始的那个 ...

那能够指点下 我目前这个错误是哪部分出了问题了  或者说给一个imx6的参考的kernel配置文件也可以了  多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能够指点下 我目前这个错误是哪部分出了问题了  或者说给一个imx6的参考的kernel配置文件也可以了  多 ...

可以的。

网友A:
楼主你好,android和linux使用的MFGTool的formware是一样的,所以编译方法也是相同的。如果你们使用的DDR和飞思卡尔开发板使用一样的话,mfgtool的firmware是用飞思卡尔官网的就好,如果不一样你按照官方文档编译是可以的,建议你使用LTIB编译比较快且方便。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如果以及解决麻烦帮忙把该贴结了,如果还有问题欢迎继续在这里讨论~~

网友C(2014-10-18):
我用kk4.4.2_1.0.0-ga版本的源码编译uImage也出现了楼主描述的问题,为什么?官方发布的软件没有验证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用kk4.4.2_1.0.0-ga版本的源码编译uImage也出现了楼主描述的问题,为什么?官方发布的软件没有验证的? ...

不会的啊。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能否新建帖子把问题描述清楚,我们帮你看一下。

网友D(2015-01-27):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按照FSL_TICS_Rita所说的配置成Build mfg firmware后问题依旧存在阿?各位还有什么建议?我们硬件把watchdog接到开发板上的PWM信号上了,必须要修改MFGTOOL所用的uImage啊。

网友D:
楼主怎么解决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