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AD10中,100引脚的芯片为什么只显示80个引脚

楼主(2014-04-24):
请教一下,AD10中,100引脚的芯片为什么只显示80个引脚,怎样全部显示?

网友A:
有些引脚被隐藏了,你把hidden pins显示出来即可

网友B:
在PIN选项里显示出来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PIN选项里显示出来就行!

100个引脚分partA和partB,我想把partA和partB一起显示

网友B:
引用 楼主:
100个引脚分partA和partB,我想把partA和partB一起显示

可以的,全选上就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