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 GSM/GPRS模块AT命令如何判断应答结束

楼主(2014-04-24):
1、初步想法时有个字符超时和总超时时间控制。
2、因为应答中可能存在多个0x0d 0x0a,不能用这个简单的判断。那怎么判断结束合理呢
3、AT指令最大的超时时间设置多少比较合理,如ATD打电话,注册GPRS网络等命令都比较耗时间

网友A:
貌似应该穷举处理每个命令所有可能的应答。而且,模块有时还会发来你没想到的信息,比如收到短信。

网友B:
对于存在多个回车、换行符的,只能用具体问题具体对待的办法去解决,可靠的系统必然是考虑到了各种情况,哪怕是罕见情况。

网友C(2014-09-15):
对的,楼上回答的对。at命令每条的场景都不一样。比如at+csq 很快响应了。但at+cgatt 最长的时间有可能到2分钟。其实按照gsm规范 这个时间最长有可能到180秒。所以你要针对具体问题修改你的机制了。

网友D:
这方面回答的都是这么的少。我也遇到了这种问题。同求答案。

网友E:
用状态机

网友F:
一般命令都会回复ERROR或者OK,直接识别这个,特殊命令在特殊识别